驱动器报警42.1 如何解决

楼主(2018-09-04):
大神们 三菱驱动器报警42.1 驱动器型号为 MR-J4 直线电机
百度了说的是位置偏差导致伺服控制异常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都有点无从下手
就是擦拭光栅尺 调整抬头距离 都没有什么效果 现在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
很是不明白 为什么会报这个警
每天学习一点点

网友A:
一开机就会呢,还是运行的时候报警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