普洛菲斯触摸屏问题求助

楼主(2018-09-04):
普洛菲斯AST3501-T1-AF屏。下载程序后再写入显示是什么情况??
最后发现是通讯线的问题,这条线下载程序正常,上传不行。换条线就行了。

网友A:
缺少系统文件,运行时系统故障(runtime system),重启触摸屏,不行再重新下载整个工程

楼主:
缺少系统文件,运行时系统故障(runtime system),重启触摸屏,不行再重新下载整个工程
重启也没用,关键是现在一写入程序就弹出这画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