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 使多48点Y同时置1最简单的编程方法

楼主(2018-09-04):
如题。我用MOV K1 K8Y0这样写只有Y0-3置1。请问各位有其它方法吗

网友A:
用MOV HFFFF K4Y0, MOV HFFFF K4Y20
TEL:13928661629 QQ:732656560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用MOV HFFFF K4Y0, MOV HFFFF K4Y20
好像是的 后面的实际值好像是-1

网友C:
FMOV K1 k4Y0 K16

网友D:
没有最懒,只有更懒 FMOV HFFFF K4Y0 K8(512) 没事自己算算可以一次置位多少个Y点
需要学习plc编程,可以访问
www.shuyanzdh.com

QQ(VX):2252241236
小侯

网友E:
K8Y0為32BIT
mov為16BIT資料搬移
你應該適用DMOV指令
你搬移K1只能讓Y0動作
另K8y0若是有雙線圈
例
ld m8000
dmov d0 k8y0
.
.
.
.
ld m0
out y10
這樣Y10 是依照M0動作
畢竟PLC是由上而下掃描執行下來
後面會蓋掉前面的狀態

网友F:
一般我用FMOV K255 K2Y0 K*
这样好一些,8个8个的不容易 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