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伺服电机力矩会不会随速度变化而变化

楼主(2018-09-04):
电机型号是hc-kfs43,位置模式,运行在2000或3000转时力矩会不会有变化?谢谢!

网友A:
会变化,转速升高,转矩降低。二者之间是反比关系。

网友B:
伺服电机有额定转速,额定转矩,在不超出额定转速情况下,转矩基本上没变化,超出额定转速,转矩跟转速成个比例下降

网友C:
LOUZWEIWU
工控人加油

网友D:
一图胜千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