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5U求助

楼主(2018-09-05):
如图,FX5U插入ST框,如何指定各软件的类型为浮点型?
在线等,望不吝赐教。

楼主:
各位老大,教教我吧

网友A:
ST框 D140:E :=
下载积分:+5(apei2014) 热心助人!

楼主:
数值不对,
D140:E:=D130*D132;
这样写,后面的D130与D132要不要指定浮点数?
下面那个FB块是我用ST写的,那个得数是对的,上面这个ST框为啥得数不对呢?

楼主:
弄好了,谢谢2楼的兄弟

网友A:
好人做到底

网友B:
DASENG A
工控人加油

楼主:
刚刚开始用ST,好像挺方便的

网友C:
长知识了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