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人求助,西门子S7-200

楼主(2018-09-05):
我想请问下。
晶体管的plc输出点压是24V的,是否可以直接接直流24V的接触器,控制220V的压力。用不用中间接触器?为什么?萌新求助。

网友A:
可以啊,注意一下电流就好了

网友B:
可以直接接接触器啊,用中间继电器只是为了隔离,防止出现烧plc触点的情况,
有些为了节省成本或者由于电柜的空间位置不够才省了。

网友C:
注意不要超流,接触器线圈反接 二极管

网友D:
最好是加中继,PLC输出端的公共端的最大承载电流都比较小,一般一组输出点接一个DC24V的接触器就差不多要满负荷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