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9-05):
GT desinger 3写入到GS触摸屏要传送密码

网友A:
人家触摸屏加密了  不是你写的把

楼主:
前段时间我导触摸屏程序也不要这个传送密码,今天就不行了,我自己写的触摸屏程序也是这种情况

网友B:
如果是你自己写的触摸屏那好办,你就调出实用菜单,然后把工程数据删掉就可以了,然后重新写入就行了。
Hello,你快乐吗?

楼主:
请问在哪里掉

网友C:
点击公共设、在GOT环境设置菜单里面的-安全--系统安全设置就可以修改或者删除
独自漂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