威伦与三菱PLC怎么通讯连接,请大神指教

楼主(2018-09-05):
新手进门,,一头蒙逼啊,,请多多指教

网友A:
直接有通讯线卖的。

楼主:
只要是怎么设置,怎么操作,,通讯线和屏都有。没实操过

网友B:
三菱的CPU和威纶通的触摸屏走MC协议最方便

网友C:
不是有通讯线么

网友D:
设置一样的波特率,端口号和通讯方式

网友E:
把触摸屏的链接装置设置好就行了 也就是你用的PLC 牌子 系列

网友F:
威纶官网有教程

网友G:
看手册呀 地址设置在一个网段内

网友H:
三菱什么系列的PLC?Q系列那就给他一个端口号,用网线,FX系列就在触摸屏里选PLC类型,还有有通讯线的
自动化,不是一个人的战斗!有你真好!

网友I:
买触摸屏的时候要配三菱PLC的连接线啊!

网友J:
有现成的线 ,买一条就好了

网友K:
淘宝网上可以买的,我也是淘宝上买的

网友L:
威纶屛上有设置教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