信捷PLC走Modbus通讯

楼主(2018-09-05):
信捷PLC走Modbus通讯,读寄存器40005数据,写数据到寄存器40010怎么写?哪位大师做过?还望指教

网友A:
参考信捷plc编程手册中,MODBUS寄存器读、写指令,或者用顺序功能块里面的MODBUS来做

QQ(VX):2252241236

楼主:
可是写不进去呢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[attachment=225524] 可是写不进去呢?
modbus通讯每次只能执行一条指令,你用顺序功能块分隔开执行就好了

网友C(2019-07-10):
顺控程序块,Modbus项配置

楼主:
谢谢指点迷精,我还要好好学习!

网友D:
a信捷一级代理

网友E(2019-08-27):
2楼是最简单可靠的办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