事业
求助关于TK6051ip通讯问题?

楼主(2018-09-06):
2台TK6051ip触摸屏和三菱FX3UPLC怎么都通讯不上,换个TK6070Ip的触摸屏就可以,触摸屏是新的,应该没什么问题,有了解的大师能否指点一二,谢谢!

网友A:
应该是通信脚不一样或者通信格式吧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通信脚不一样或者通信格式吧一样
各种方式都试过,怎么都不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