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活-焉知水生火热

楼主(2018-09-06):
请教下,下面图片这种不定长的裁切,有没有好的思路。
我的想法:先走D100,再抓取小于(10-D100)的数据并找其最大值的那个数据!
问题,10MM里面有可能裁切4个工件,这个卡主我了。。。

网友A:
这个可以走相对位置,发脉冲定长

网友B:
查表 如果想体现水平  就用动态分析 用程序计算

网友C:
这个只有把能出现的情况列出来的了吧,剪下第一刀再看剩下的有哪些剪法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D:
你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貌似没有给出来 就算是计算 也无从下手的

网友D:
引用楼主100759于2018-09-06 10:06发表的 不定长裁切问题!请教下大家! :
请教下,下面图片这种不定长的裁切,有没有好的思路。
我的想法:先走D100,再抓取小于(10-D100)的数据并找其最大值的那个数据!
问题,10MM里面有可能裁切4个工件,这个卡主我了。。。

你首先需要明白 一共切几刀  比如 2刀和3刀是完全不一样的编程思路 更别说4刀5刀的了 刀数越多 算法越复杂 还要就是这种料长是不是也是不定的 对应的料长是不是需求的个数也是可调的 就是类似于哪种自动裁切 分条类的东西

网友E:
如有需要旋转编码器测量位置、长度,可联系我们额
旋转编码器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如有需要旋转编码器测量位置、长度,可联系我们额

你个瓜娃仔,这个不是你想的那样,看清楚需求。人家的意思是都是10米的料,有n种切割长度需求,那个表格里不知道是不是全部定长的尺寸。姑且算吧。第一刀5.7米,下一刀是多少?8.5,根本不够啊。要在下面的尺寸里选,选3.1还是1.5?好像都能满足,3.1吧,这10米料还剩多少?10-5.7-3.1=1.2米,看看,1.2米,哪个都不合适了,浪费了吧!选1.5,后面还可以减2.1米长,浪费少了点。那人家不会说,我这8.5和1.5正好10米呢。你怎么选?这复杂问题,先放着。说实际的,5.7米下去了,那8.5米不是不要了,还得在数据库里留着,排序放后面去。这不是排序的问题,这是最优的问题。如果长度是固定的,好办,你给他自己配好了长度,一个个减呗。如果长度会变,你做算法去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