伺服使能问题

楼主(2018-09-06):
在我们平常写程序的时候,碰到伺服限位和按急停,这个时候要不要断开使能呢?看看大家是怎么做的,

楼主:
怎么没有人回答呢?

网友A:
一般情况会报警提示伺服错误。停止。。基恩士plc里面是cr8012,cr8013.三菱plc也有。每个plc不同。
plc

网友B:
每个公司不一样,以前我们公司是有EMO和EMS,后者是伺服停止,前者是伺服断使能,要是追求安全,肯定是断使能或者断电,要是急停经常被按下,伺服停止就行了,具体还得看公司和客户
下载积分:+1(明月松间照)
下载积分:+1(hua966) 热心助人!
QQ:569456723

网友C:
使能和急停是针对安全设计的需要

网友D:
一般我是不断的 直接让伺服停止就可以了 然后报警 后续的人工处理一下 不过具体还是看客户的需求吧

网友E:
断使能是为了安全。本来急停就是异常停止。平时不要把急停当成停止用。操作时间员工经常按急停。要回原点。操作多了他就不会把急停当停止用了。

网友F:
一般歐規安全規定是要斷開控制電源(Sever-ON)
如果再加上絕對型伺服系統~那就更沒有問題了(免回原點)
但是還是看實際機械設計(sever-off的時候會不會跑位,反而造成安全問題.....等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