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Q系列CPU信息,能在GX-works2 软件里面读出来吗

楼主(2018-09-06):
各位大神通过软件,怎么读出CPU的基本信息

网友A:
我都是用欧姆龙的CJ系列的,应该都差不多,数据上传的时候选择全部就可以了

网友B:
PLC参数里面不就可以看到了吗

楼主:
是CPU序列号,能不能寄存器数据形式的读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