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ANUC电机刹车盘离奇故障,有谁同样遇到过?

楼主(2018-09-06):
把刹车盘取下来单独上电,吸合正常。
把刹车盘装上去,就不工作了。磁还是有,但是不吸刹车片,电机始终处于抱死状态。

网友A:
是不是机械部分卡死了

网友B:
刹车盘装上去,单独供电试一下,刹车电源也容易出问题
诚交工控友

网友C:
电磁力不足,或者距离过大。
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

网友D:
刹车间隙过大,需要调整,拆下来试不出来的

网友E:
刹车盘与刹车平面平行度不够,别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