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三菱伺服电子齿轮比问题
级别: 实习会员

楼主(2018-09-06):
电机为三菱MR-JE-70A,电子齿轮比分子PA06 设定16384,分母PA07设定2500,电机连的20mm丝杆,这样PLC发送1个脉冲是否电机走0.1个丝,不考虑速度情况下

网友A:
你把电机设成2000个脉冲一圈就是一个脉冲一个丝

网友B:
你要的精度是0.01MM。丝杆螺距位20MM。那么电子齿轮比应该设为8192\125

网友C:
还可以约分,应该是4096/625
级别: 实习会员

楼主:
不约分会怎么样

网友D:
减速比1:1的情况下,你的参数是对的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不约分会怎么样
有機會會導致伺服器異常
但是.......
基本上不會怎麼樣~~哈哈

网友F:
楼主要的是0.1 个丝。也就是1微米的脉冲当量。为了PA06 PA07的数在范围之内。所以有这些时候进行必要的约分。减速比是1:1时,4096/ 625,脉冲频率1MHz以下。都是可以。也可以设PA05为20000,效果是同样的。不过其他参数需要设置一下。用中型PLC定位模块去控制。差动线性控制,速度会快一些。用FX的话,速度就有点慢。原因是小型机发的脉冲频率不够高。

网友G:
没有减速比没有办法设置
努力学习中! QQ:332533754
求助 三菱伺服电子齿轮比问题

网友H:
131072/(主导轮 / 辅助轮*丝杆导程*1*走1MM定义需要的脉冲数)=X/Y X为分子Y为分母

网友I:
我有个疑问,三菱伺服的电子齿轮比分子and分母不是出厂就已经设置好了吗?
我们要设置的不是单圈脉冲数?
单圈脉冲数/360°=每度多少脉冲,
再根据周长计算出mm/plus.

网友J:
先根据精确度来计算电子齿轮比,计算分母和分子,有可能还需要约分

网友J:
不知道分辨率无法计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