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9-06):
我这有三台欧姆龙驱动器 R88D-UT40V   2台,   R88D-UT80V  一台。UT40V 2台一直报警A80,接好的伺服电机运转有点不对。UT80V 先报警A71 又报警A40。 现在一直修不好这三台驱动器,望老师傅指点一下!

网友A:
官网下载手册,在手册上找故障代码,处理办法上面有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官网下载手册,在手册上找故障代码,处理办法上面有

我查了的  A80是伺服电机编码器问题用好的伺服电机  伺服驱动器就不报警A80了 可是运行正反转  给正转脉冲信号 一下正转 一下就反转了 崩溃    UT80V 是报警过载又报主回路电压不正常
xghjiayou

网友B:
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机线接错了

网友C:
调一下相序,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种情况一般是电机线接错了

我也觉得是伺服电机有问题  伺服驱动器连接电机线接错了 就报A.80#  连接线没接好就报A.C2#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调一下相序,试试

调下可能报A.C2#了  还是伺服电机编码器问题引起伺服驱动器报A.80# 三台都是报A.80 你说巧不巧

网友A:
编码器线没接错的话,找到编码器的参数调一下,我之前三菱伺服也是,接线没错报编码器错误,改下编码器的参数就好了

还有就是伺服电机有安全保护设置,碰到机械硬限位会反转,说白了也就是过载会反转,可以改参数设成停止,如果是正常负载还过载那是电机选小了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编码器线没接错的话,找到编码器的参数调一下,我之前三菱伺服也是,接线没错报编码器错误,改下编码器的参数就好了

还有就是伺服电机有安全保护设置,碰到机械硬限位会反转,说白了也就是过载会反转,可以改参数设成停止,如果是正常负载还过载那是电机选小了

哦 学习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