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9-06):
在伺服使能ON后执行CP1H原点搜索完成,然后再伺服使能OFF,此时PLC原点还在,这个时候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原点未完成?请大师讨论一下这个问题,打电话给欧姆龙公司说要PLC断电才可以使原点未完成,欢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

网友A:
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加个标志位呢。你想判断行就行不行就不行

网友B:
接通一下相应的脉冲限位标志,如A54008,试一下

网友C:
欧姆龙的原点执行完成就会保持的,除非是断电了。

或者你可以重新执行一次原点指令,看看能不能实现你的要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加个标志位呢。你想判断行就行不行就不行

问过欧姆龙官方了,没有这个标志位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接通一下相应的脉冲限位标志,如A54008,试一下

不行的,我试过了,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欧姆龙的原点执行完成就会保持的,除非是断电了。

或者你可以重新执行一次原点指令,看看能不能实现你的要求。

是的,

网友B:
为什么你的设备要这样设置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
问过欧姆龙官方了,没有这个标志位

是你自己用IO区或者W区的位做,不是欧姆龙自带的,

网友D(2018-10-22):
自己写搜原点指令就好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