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S 产电 的 XBC-DN20S的plc 做的PID,只有一个方向调节,求大神指导!!

楼主(2018-09-06):
LS 产电 的 XBC-DN20S的plc 做的PID,只有一个方向调节,求大神指导!!
过程值小于设定值时,调节的很好,也很快调节完成,但是过程值大于设定值时,调节不明显,有时几乎不调节,求大神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。
调节速度的程序。做实验因为是电机带的编码器,所以减小了10倍。

网友A:
没做过,不懂PID计算,看看是否这个原因?等高手回答吧
问了LS再北京的工程师,回答是“就这样”。我也是无语了。山东的工程师也这么回答

网友B:
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哦
没解决,换西门子SMART 了,LS的PLC玩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