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 face 怎么样进入cmp里面的设置啊
螺丝

楼主(2018-09-06):
Pro face 的屏有点小,打电话给客服说只要点击触摸屏的对角,可以进入里面设置IP,但是用小手在触摸屏的对角怎么样点击都没有反应
有什么方案,进入屏里面的参数设置
感谢,感谢
安徽合肥

网友A:
同时点,,,
螺丝

楼主:
同时点击没有用啊
同时点击,然后停留在触摸屏有十几秒,也还是不行
。。。
安徽合肥

网友B:
把触摸屏通讯线拔掉,进入离线模式。就好了
下载积分:+1(334098531) 明白,感谢!
plc

网友C:
进入离线模式
下载积分:+1(334098531) 感谢!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

网友D:
把触摸屏通讯线拔掉,进入离线模式。就好了
下载积分:+1(334098531) 感谢
Pro face 怎么样进入cmp里面的设置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