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的q系plc 单按钮控制启停 怎么弄

楼主(2018-09-07):
不知道为什么按下没有,根据扫描周期,第一次按下按键触发第一上升沿启动,第二次按下按键再触发上升沿关闭。但是实际上确是按下后没反应,不启动。求大神指点一下,下面哪里不是短接,而是还有其他按键,用来复位用的。

网友A:
Q系列可以用FF指令吧

网友B:
复位上你短接了个啥

网友C:
1楼正解,FF指令类似于FX的ALT指令
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:电气设计出图,PLC程序编写,HMI画面制作,电控柜、动力柜加工与成套,外线施工等 ,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,工装治具设计,机械加工等。
微信:nightblueblue,备注:工控人

网友D:
单按钮除了用FF指令外,还有好几种方式可以实现的。比如用置位,计数器,比较指令等。

网友E:
楼主要的是这个意思吗
下载积分:+1(新人来袭) 没用这样写

网友D:
LDP X0C
FF M0
即可。

楼主:
其实我还有其他按键也要复位 ,就是主缸按键可以启动也可以复位,还有其他按键也能复位,只是用FF可能满足不了我的需求

网友F:
Q系列用ALT,FX系列用FF

网友G:
樓主沒有理解SET指令的特征,此例子中SET M0后,M0的常開點在接下來的掃描過程中即時導通,也就是例子中35步的程序,此時啟動按鈕的掃描週期內M0常開點也導通了,造成M0剛置位,掃描到35步程序時馬上又復位了,所以油泵沒啟動。
5樓的程序為正解!

网友H:
主要是PLC工作方式的影响。上升沿会会保持一个扫描周期。
先执行31步X0C先执行置位M0。
再执行到35步是由于31步将M0置位,此时X0C M0皆有信号,会将M0复位。
所以你是看不到M0动作的

网友I:
是否有动作,加一个计数器类试就了解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F:
Q系列用ALT,FX系列用FF
反了
bnnyygy

网友K:
模拟通过。

网友L:
這個根據PLC掃描規律.......
M0不可能會ON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