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姆龙NJ控制器用CJ的电源可以不

楼主(2018-09-07):
我手头有个NJ301,想自己玩玩,但NJ-PA3001不好找,但有多的CJ电源,官方明确说是不可以用的,我可不可以试一试,不会烧CPU吧。

网友A:
接口如果一样,还有不怕烧了。这样倒是可以试一下,记得反馈结果哦。
根据官方的说法,主机架和分机架都不能使用CJ的电源,但我认为分机架完全都是CJ模块所以用CJ的肯定没有问题,主机架我也怕烧CPU

网友B:
信官方的,首先官方没得必要骗你,一般是那种很下级的供应链会为了多卖出东西才会骗你,不通用可能是接口不一样,也可能是引脚位置不同,引脚位置不一样接上去很可能会烧的
出于官方考虑,如果有烧机隐患,接口不一样,应该会做防呆设计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C:
坐等结果

楼主:
我认为是可以使用的,项目的话还是尊重官方的意思

楼主:
我用的是CJ系列最大功率的电源25W,这比NJ系列电源功率还要小,因为NJ系列CPU的功率要比CJ大很多,电源功率过小会有隐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