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x3u 控制东方步进电机 不转

楼主(2018-09-07):
如题,脉冲触发时步进转一下就不动,用dplsy K2000 K0 Y0 测试的,用的东方24v步进电机

网友A:
你可以一直发脉冲看PLC那边灯是不是亮的,PLC那边正常的话。就去找步进电机那里的问题

网友B:
你把触发条件一直保持试试

楼主:
触发条件一直保持在,plc输出也一直亮,触发条件刚接通的那一刻电机动一下,后面就不动了。

网友C:
靠灯判断脉冲是不可靠的,用示波器打脉冲端口是最可靠的,你的频率,幅值,有无干扰等等,一清二楚。
你先检测下你的线有没错,接线牢固不,驱动器有没亮红灯报错,还有电机不要带负载,驱动细分是否太小,看你2000的频率你把细分拨到3200试试
承接成都周边地区的:电气设计出图,PLC程序编写,HMI画面制作,电控柜、动力柜加工与成套,外线施工等 ,以及非标机械结构设计,工装治具设计,机械加工等。
微信:nightblueblue,备注:工控人

楼主:
问题应该是plc是继电器输出,不能发脉冲。

网友D:
你这问的,别人白帮帮你分析了

楼主:
关键是我也不知道这plc是继电器输出啊,各种方法都试过,现在才发现型号错了,无语

网友E:
挺幽默风趣的。太不按套路出牌了。

网友F:
无语,,你拿个mr的plc怎么去控制轴。。。

网友G:
把脉冲频率降至100Hz左右,继电器还是能控制的。电机转速慢,会听到继电器的反复吸合和释放的声音,不能长时间运行,否则会损坏继电器触头

网友H:
原来是继电器呀、

网友I:
一顿操作猛如虎,PLC是继电器的!

网友J:
是吗?继电器输出的PLC也可以写脉冲输出指令的吗?

网友K:
你步进电缸转速设高了!应该是一启动步进电机,就抖一下然后就不动了
技术先行者

网友L:
问的真实

网友M(2018-10-23):
看到最后,笑死了

网友N:
楼主是来活跃一下气氛的

网友O:
指令错误

网友P:
继电器的还真可以用脉冲指令。三菱也是很会搞笑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