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9-07):
第一次做MODBUS程序,用FX3U带FX3U-485-ADP-MB做MODBUS主站,读取一个压力变送器的峰值
FX3U编程如下(这个程序是打电话至三菱客服得到的建议,做最简单的程序进行测试)
LD M8411
MOV H1091 D8420
MOV H1 D8421

LD M101
ADPRW H1 H3 K5 K2 D100

压力变送器的峰值的MODBUS地址40005/6

程序运行后通讯错误代码212,出错详细内容770,打电话去三菱客服咨询得到的答复是PLC发送功能正常,但压力变送器反馈的数据格式不对,在此想请问各位大佬:
1.    压力变送器的MODBUS地址40005 在FX3U的编程中可以取K5吗?
2.    我试过将ADPRW H1 H3 K5 K2 D100中的K5换为K6,程序运行就不会出现错误代码,但是D100中没有数据,我这个程序运行的有问题吗?

网友A:
地址不对

网友B:
把K5改为H4005试试

楼主:
@dgamen
请问40005和4005在Modbus地址中有区别吗?
我试过将K40005转为H9C45,没有效果,今天我会试试H4005,谢谢!

楼主:
@dgamen
试过了H4005,还是一样的故障代码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@dgamen
请问40005和4005在Modbus地址中有区别吗?
我试过将K40005转为H9C45,没有效果,今天我会试试H4005,谢谢!

地址不对,
modbus 地址应该偏移一位,
40005的址址,应该是h00,H04,二个字节。
标准的modbus地址都是这样的,自定协议就不一定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@dgamen
试过了H4005,还是一样的故障代码

http://www.ymmfa.com/read.php?tid=1654937&page=1#1995402

网友D:
接个串口调试的,看看返回数据是啥
青岛拓能自动化 15908921588  QQ:410295596 愿与从事染色、印花的朋友握手。

楼主:
@tingfenghu

ADPRW H1 H3 K5 K2 D100 改成ADPRW H1 H3 H4 K2 D100后能正确读取到数值了,非常感谢!

网友E:
地址偏移应该是这样:40005-40001=4,而不是5。因此指令如下:ADPRW H1 H3 K4 K2 D100。收到数据后,用M8029把指令复位。

网友F(2018-11-11):
楼主,你读到的正确数值具体是多少,后面程序D100有经过转换处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