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9-07):
扫码枪RS232与三菱PLC通讯通过无协议通讯,RS指令通讯

可以触发扫码枪扫码,扫码枪已经扫到条码了,但是PLC的寄存器却没有读到内容

D8129已经赋值K100有足够的时间,但是每次都M8129通讯超时触发M8123接通结束指令

求大神指点迷津!!!

附件: 扫码枪测试.rar (159 K) 下载次数:56

楼主:
扫码枪通讯格式要求

网友A:
读到的代码要转换~~~~~~

楼主:
但是没读到信息

网友B:
用pc讀看看~~然後d8120設定
努力~學習
QQ:1796367739    VX:IVAN10663

网友C:
写得好乱,一般触发后,就可以收到返回的数据,按照手册的例子写,
WX:13076996110 深圳

网友D:
发送给扫描枪的4字符中已包含回车符,再加报尾(D8125)又是回车符,是否重复?
会不会扫描枪接收到第二个回车符把送数据指令撤消了,没有扫描枪手册不清楚是否正确,仅供参考。

网友E:
写的好乱,,,这么简单的串口通讯,,收信息是最简单的

网友E:
扫码枪出来一般不用转换,,数据抽取就行了,要显示的话,触摸屏地址可以改成ASSIC码的
引用 网友A:
读到的代码要转换~~~~~~

网友F:
数据要转换才能正常显示。

楼主:
我重新整理程序再尝试
引用 网友E:
写的好乱,,,这么简单的串口通讯,,收信息是最简单的

楼主:
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,修改后也不行,我重新写过程序再尝试一下,谢谢指点!
引用 网友D:
发送给扫描枪的4字符中已包含回车符,再加报尾(D8125)又是回车符,是否重复?
会不会扫描枪接收到第二个回车符把送数据指令撤消了,没有扫描枪手册不清楚是否正确,仅供参考。

网友E:
非常不解,为什么不用串口调试,看看收到的是什么不就一目了然了吗
引用 楼主:
这个问题我也发现了,修改后也不行,我重新写过程序再尝试一下,谢谢指点!

楼主:
用的就是串口通讯BD232,问题已经解决了
引用 网友E:
非常不解,为什么不用串口调试,看看收到的是什么不就一目了然了吗

网友G:
路过!路过!
前两年靠运气挣的钱,今年终于凭实力亏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