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9-07):
模块是FX3U-4AD-ADP 电流输入特性是4-20ma对应数字量0-1600     压力变送器是4-20ma 0-40Mpa    用SCL指令使其匹配,求程序!

网友A:
看看说明书就明朗很多了。专门特性调整的。前几天看了一下,能理解。没有实物做试验

网友B:
D0模块输入值   D10压力实际值
LD SM400 MOV K0 D2
MOV K0 D3
MOV K1600 D4
MOV K40  D5
LD SM400  SCL D0 D1 D10
注意必须D4>D0>D2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D0模块输入值   D10压力实际值
LD SM400 MOV K0 D2
MOV K0 D3
MOV K1600 D4
MOV K40  D5

LD SM400 是什么?

网友C:
LD SM400 是Q,L系列常闭触,相当于M8000