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9-08):
魏文王问名医扁鹊说:"你们家兄弟三人,都精于医术,到底哪一位最好呢?" 扁鹊答:"长兄最好,中兄次之,我最差。" 文王再问:"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?" 扁鹊答:"长兄治病,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。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,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;中兄治病,是治病于病情初起时。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,所以他的名气只及本乡里。而我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。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放血、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,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,名气因此响遍全国。"管理心得: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,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,可惜大多数的事业经营者均未能体会到这一点,等到错误的决策造成了重大的损失才寻求弥补。  不影响交期,我们在工厂把设备调试好(一定问好客户需求,不要到现场一直改),这样既能解决问题,又可以提升企业形象,也可以降低人力和出差成本。

楼主:
有位客人到某人家里做客,看见主人家的灶上烟囱是直的,旁边又有很多木材。客人告诉主人说,烟囱要改曲,木材须移去,否则将来可能会有火灾,主人听了没有作任何表示。 不久主人家里果然失火,四周的邻居赶紧跑来救火,最后火被扑灭了,于是主人烹羊宰牛,宴请四邻,以酬谢他们救火的功劳,但并没有请当初建议他将木材移走,烟囱改曲的人。 有人对主人说:"如果当初听了那位先生的话,今天也不用准备筵席,而且没有火灾的损失,现在论功行赏,原先给你建议的人没有被感恩,而救火的人却是座上客,真是很奇怪的事呢!"主人顿时省悟,赶紧去邀请当初给予建议的那个客人来吃酒。     最近在学管理,感觉好领导都是会讲故事的人!我才27岁会不会太嫩了!!!!

网友A:
当管理要懂的东西多,容的东西多。设备管理。开会。会英文。会把做事的人放到能胜任的岗位。技术一般的人放在能发热发光的位置。功劳是领导的,错误是自己的。随时准备做老板的好枪手。为他摆平各种开会的问题点。
  • 下载积分:+5(lushushan123) 前辈赐教
  •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+QQ群:723680148,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。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。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。

网友B:
    一直有个问题想问问大家,是不是做技术的都情商偏低?
  • 下载积分:+1(lushushan123) 大部分

网友C:
   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:看到事前,事中有问题不去管它,放任自流,事态扩大了最先介入,能够扬名立万,名利双收?
  • 下载积分:+1(lushushan123) 扁鹊就是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    是不是也可以这样理解:看到事前,事中有问题不去管它,放任自流,事态扩大了最先介入,能够扬名立万,名利双收?

    好像没毛病

网友A:
    在厂里工作。当然要对负责的区域要管控好。产量不掉数,品质达标,无品质问题。当然对设备一些存在设计上的缺陷,提出来,最好自己又能提出改善建议,自己又能把改善完成。能为领导排忧解难,还是会有好处的。有些时候,也需要一些著名战役来证明自己。多讨论多交流。把自己一些经验写成学习培训资料。让更多的兄弟掌握。也算是人人都有用武之地。设备没故障的时候,多看一些设备资料。总结先前的维修履历。同样的故障不同的维修方法。汇总。对一些疑难杂症,做好详细的报告分析。旨在遇到这种问题,指引一些维修的思路和思考方向。更加贴近root cause。因为一些看似很简单的一个报警代码。也有可能我们花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搞定。那么过程肯定走了弯路。到最后解决问题之后,发现是一个极小的问题,但是在维修的过程中没有想到。或者在维修的时候已经想到了这是一个小问题导致的,但是一时没能在短时间内找到点子上。这就要等到修好后,再从实际故障点来反推到报警代码。对以后解决这种问题提供一个思路。尽量缩减维修时间。做设计和做维护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。做设计说的是用计算等得出的结果。维护是根据实际情况和以往的做法做的action。robot异音,位置偏移,马达静态振动,信号干扰,设备漏电等。
  • 下载积分:+3(lushushan123) 牛皮牛皮
  •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+QQ群:723680148,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。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。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。

网友E:
    楼主又水一贴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lushushan123) 你也水一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