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都
QD75D4N特殊问题求解答.

楼主(2018-09-08):
QD75D4N在不用机械原点复归的情况下,如何把当前进给值清零处理. (上电清零除外)
谢谢各位大侠指点迷津.

网友A:
move K0 U**\G****

楼主:
请问楼上的大侠,具体的地址??? U6G800是监控地址,能写入吗?

网友B:
请搜索手册"当前值更改",将特定寄存器写入0,再将定位启动信号置ON就可以了.

网友C:
move K9003 U**\G****
在啟動執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