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9-08):
请教各位:台达ASDA-B2伺服驱动器P1-44=160    P1-45=10  滚珠丝杠的螺距=10MM  由此计算脉冲当量=0.001MM  但是系统的程序是这样的:

MUL  D960  K1000  D320
DDIV  D320  K100    D324
DDRVA  D324  D162  Y4  Y5
伺服电机和滚珠丝杆直连的,没有减速机构。D960是触摸屏设置定位长度,如果我设置D960=100MM,则100×1000÷100=1000个脉冲
那么100MM÷1000个脉冲 得1个脉冲=0.1MM 这个计算结果和前面计算的脉冲当量=0.001MM不同。请指教!

网友A:
还要看伺服驱动器电子齿轮比
台达ASDA-B2伺服驱动器P1-44=160    P1-45=10  滚珠丝杠的螺距=10MM 伺服电机分辨率160000

网友B:
160/10=160*1000/10*1000

楼主:
我弄明白了,D960在触摸屏上输入100,而程序中显示的是K10000,D960的数字格式是输入上限250.00  PLC上限25000
所以10000×1000÷100=100000个脉冲
那么100MM÷100000个脉冲 得1个脉冲=0.001MM

网友C:
增益设定的问题

网友D:
他这个 触摸屏上的线性转换没有一步做到位啊   还要计算2次

网友E:
搞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种奇葩的设计 你直接在触摸屏上面把数值转换掉不就可以了 搞的算来算去的 你以脉冲作为基础量去计算不就可以了 别以mm为单位不就可以了 简单点说 就是你设置成了1个脉冲 轴走的距离是0.001mm   轴走100mm 你需要发多少个脉冲就可以了 搞的乱七八糟的 自己都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