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9-08):
请问各位大佬,西门子200plc能不能把数据导入到电脑的!
比如电机现在设定的转速,设定的温度,然后把这些数据导入到电脑!
谢谢各位大佬!

网友A:
1,工控机+组态软件(也可自己做软件)
2,触摸屏+软件
与PLC通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,工控机+组态软件(也可自己做软件)
2,触摸屏+软件
与PLC通讯。

大神,能不能说的详细点

网友B:
用郝工的软件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用郝工的软件

请问有没有该软件分享一下?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