触摸屏与PLC通讯不上

楼主(2018-09-08):
描述:原有的面板
描述:更换后面板
描述:画面显示
现在在使用的是威纶MT6070iH的面板,用久了有点触摸屏有点失灵了,就买了一个步科ET070面板,程序写好后,用原来232的讯号线接通讯不上,我看了这条232的讯号是以前师傅自己用三根电线接的,以为接口一样就直接用了。我应该怎么办呢,我现在的步科面板的讯号线是一边是DP9孔的,另外一边是圆形8针的。
现在PLC的圆形接口要与其它通讯设备使用,所以只能接在PLC上的232接口上,请大师指教我应该怎么办,谢谢!
zhaoheshuai

网友A:
需要帮忙吗 专业解决通信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需要帮忙吗 专业解决通信问题
我想问一下,我通讯线怎么接。

网友B:
步科有et070这个型号吗,你去步科官网下个手册看看,先搞清针脚定义,这维纶停产了吧,官网都找不到型号,程序选的com口不同针脚也不一样的

网友C:
这样买根线10块钱,如果你的焊接技术可以,自己做就可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