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fx5u以太网通讯问题

楼主(2018-09-08):
三菱fx5u与电脑用以太网通讯过一次,写了个空程序进去后就通讯不了了,求大神帮忙解决一下,谢谢!

网友A:
应该是通讯设置问题,新的程序IP地址等参数没有设置;
这里有个资料,你面有测试软件和设置截图,可看看:
http://bbs.gongkong.com/d/201706/719234_1.shtml

网友B:
先PING通 检查设置通讯连接,不行就重启PLC重开软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