快递
三菱QD75D4,差动输出接步进驱动器,也要加2K电阻吗?

楼主(2018-09-08):
三菱QD75D4,差动输出接步进驱动器,也要加2K电阻吗?
有些步进驱动器只接收5V信号,
请问QD75D4输出的脉冲是24V信号吗?这样的话也要窜一个2K电阻吗?

网友A:
差动脉冲不需要接电阻 但是你驱动器要支持差动

网友B:
差动输出是5v电压,只是脉冲频率可以比集电极的更快,抗干扰性更好。接到参见的步进,伺服驱动器一般是不需要增加电阻的。具体的需要参考对应驱动器的手册说明。

网友C:
不要奥 只有差动需要加 也就是QD75Pn

网友D:
我用D4模块接东方步进控制器RKSD507-A驱动时,只有一个方向运行?可以了。

网友E(2018-11-05):
不需要啊,你用集电极Pn的话要接电阻的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