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9-09):
安川饲服数次烧坏方向数入端电阻(饲服内部的贴片不是外接的电阻)。串接电阻是2000欧的。/串接电阻小了吗?plc是西门子200.plc到饲服连接线缆一米左右。

网友A:
2k是够了啊

楼主:
头疼!脉冲端没坏,只烧方向端。这组plc控制五个安川饲服器。

网友B:
是不是电机问题,在没有更换驱动器确保参数设置正确

楼主:
问了好多同行。都说查找干扰源。这种情况有遇到的吗?是什么原因?

网友C:
我这边也遇到这样的问题。

网友D:
那就搞个4k电阻试试

网友E:
楼上说的或许可以,加大电阻哈哈

楼主:
电阻加到2.7k以上。就会缺一个方向。只有换屏蔽好的线了。

网友F:
伺服驱动器电源加滤波器了吗

网友G:
楼主忽略了一个问题,伺服脉冲端是pwm信号,占空比是50的,相当于只有一半的时间是工作的,而且不发脉冲的时候通常处于关断状态,而方向端不同,不是一直通就是一直断,估计烧坏的伺服是很少转变方向的时候烧的,方法1,:是加大电阻,通常光耦有10ma以上的电流就可以稳定导通,伺服放2k电阻是考虑到有可能使用正反脉冲或者AB相脉冲的情况下,pwm就相当于电压下降一半,还能有足够的驱动电流
另外方法2:是比较投机取巧的,既然伺服总是处于方向端导通状态,那么plc更改一下参数,令方向端反相,伺服驱动器也反相,那么方向端就会长期运行在不导通状态下了

网友H:
通常加的电阻都要求是2K  1/2w,楼主看看是不是

网友I:
我们安川伺服一直24V串2K电阻的,1/4瓦的,12V串680或1K也没事。我遇到好几个电工安川不串电阻,神了,我们一旦不串电阻两天就铁定出问题。是你信号其他接线有问题吧

网友J:
安川伺服没串过电阻

网友K:
10楼的可以试下
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,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