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9-09):
请教下,请问有没有人用过维纶穿透通讯呀,我那个维纶虚拟串口驱动总是安装失败,端口显示黄色惊叹哈怎么解决呢?我的系统是w7家庭版64位

网友A:
我用的是mt8071ih穿透泰德奥plc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用的是mt8071ih穿透泰德奥plc

你穿透成功了吗

网友A:
成功了,感觉还是简单,你看虚拟串口号设置一下就行了,网口穿透,串口容易死机,我也试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成功了,感觉还是简单,你看虚拟串口号设置一下就行了,网口穿透,串口容易死机,我也试过

我用IE的屏,是网口,就是设备管理里面的虚拟串口安装不成功,总显示黄色符号,无法连接plc

网友A:
这个应该是电脑的问题,清理下,我开始虚拟串口有。连接不上,串口你试试

网友A:
这个是我的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我的,

我这里跟你样的,驱动已经显示安装好了,有com口,但是电脑设备管理里面显示驱动异常,最下面的com口选择了三菱的编程软件和plc'的com口,无法连接,可能我系统有问题吧

楼主(2018-11-11):
最近重装了系统,虚拟串口已经装好,今天穿透成功

网友A:
恭喜功夫不负有心人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恭喜功夫不负有心人

网友B:
穿透的时候,屏和PLC之间能同时通讯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