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7-1200 求助.....

楼主(2018-09-10):
本人刚用西门子PLC,S7-1200 1212C,
一上电Q0.4就亮,这是什么情况啊,使用强制,能关掉.
但程序里没有也写Q0.4啊,求指点。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A:
检查是否有Q的字节或者字输出
下载积分:+5(仙居人家) 真诚感谢!

QQ(VX):2252241236

网友B:
写一句置Q0.4为零,再删除之。这种情况编程会经常碰到
下载积分:+5(仙居人家) 真诚感谢!

楼主:
我把程序都清了,还不行,我PLC停止工作了,Q0.4还亮。
永无止境 !@#$%^&*

楼主:
已解决,谢谢大家 。
永无止境 !@#$%^&*

网友C:
怎么解决的不说一声

网友D:
怎么解决的不说一声
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

网友E(2018-10-15):
没有程序,Q0.4会一直通? 你当大家都是傻瓜?
是你自己的问题 , 最后你应当说明一下。 大家回答了你的问题,结果不应该一了了之!!

网友F:
强制了,没有程序也会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