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9-10):
各位老铁:就是一些棒形物,1米长,1厘米粗,有些可能有些弯曲,有没有啥办法把它一根根分开,谢谢,就是说用机械把一捆,一大把分成单独一根根出来。

网友A:
流水线放箱子里面
plc

网友B:
挂钩水平插入旋转90度提起
寻师傅多名

网友C:
这个太简单了,你做个比这个产品大的工装,从下往上顶,。好的,在工装里,不好的,肯定装不进去,搞个东西剔除掉就好了

网友D:
做成筛子状圆桶,从上往下筛,下面流水线接住。或两层滚筒(就像一个喂料口),相对转动。两层滚筒之间缝隙可调,比如说留1.5厘米(考虑有的棍子弯曲的),棍子经过两个滚筒后分开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老铁的妙计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做成筛子状圆桶,从上往下筛,下面流水线接住。或两层滚筒(就像一个喂料口),相对转动。两层滚筒之间缝隙可调,比如说留1.5厘米(考虑有的棍子弯曲的),棍子经过两个滚筒后分开。

二个问题,一个是怕棍子磨掉外皮,长期在里面搅,二个是在出口二根成x形卡住咋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