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plc设了密码就和三菱触摸屏没法通信了

楼主(2018-09-10):
屏幕提示通信错误,PLC去了密码就没事了,有碰到过的吗,我想设密码,但不影响通信

网友A:
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

网友B:
FX系列 有些旧版有这种情况。设了密码无法挂数字面板。

网友C:
不會的,所有資料均會顯
示

网友D:
未遇过,…步数不多可以用台湾版加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