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9-10):
LB0=1时
将LW20写入LW30
LB2=1时
将LW20写入LW40
LB3=1时
用LW30减LW40写入lw50

LW20为实数   这个宏指令怎么写呀

网友A:
IF   ...THEN....
SETDATA()
IF ...THEN
SETDATA()
....
手册上有
能示例指导一下吗
我做了一小段,但还是不行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B:
这个用判断语句

楼主:
求问这样对吗?

网友C:
YESaaaaaaaaaaaaaaaaaaa
还是不行呀
为什么还是不能把数据写到LW30里面去  求指导呀

网友B:
你三个位,定义了一个
能详细点吗  刚入门  感谢

网友B:
函数也没定义够
能给详细指点下么   谢谢 刚入门呢

网友D:
你这程序是可行的,赋值没有成功的原因是,LB的触发时间过短导致的。

网友D:
当然你也可以将时间间隔改为1*100ms,效果肯定显著。

网友B:
数据是4个,位是3个

网友E:
我瞎写的,没有试,不知道对不对
非常感谢!已经弄出来了!自己把数据类型整错了!感谢你的指导

网友F:
都是大神啊

网友G:
引用 楼主:
求问这样对吗?

非常感谢!我就是这么编写的!问题出在我是个浮点数,结果定义数据类型时整成整数了!太不仔细了!谢谢哈!
  • 下载积分:+2(15228320002) 感谢  大有帮助
  • 做工控人.不停学习.分享.交流.

网友H:
    你自己都已经讲了,LW20是实数,你把一个实数放到一个短整型的参数里不会有问题???
    对!对!对!就是大意了!后来才发现!谢谢哈

网友H:
    数据传送数据类型起码得一致呐,不然数据会有丢失啊甚至数据直接就不对,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问题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    你看看吧,我试过了
    感谢了  已经弄出来   数据类型整错了

网友B:
    你自己试试

网友I:
    查看一下数值输入元件的数据类型是否正确,short对应的是16bit_signed

楼主:
    感谢回复的所有的大神!谢谢你们哈!小弟在此提前祝福大家中秋快乐哈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