面板与PLC通讯线如何改接

楼主(2018-09-10):
描述:脚位图
描述:通讯线
因为现在PLC圆形接口拼接了其它通讯检测设备,所以面板与PLC的通讯线只能改接,看了官方提供的脚位图,那位大神教我一下,圆头接连PLC的要改成DB9针孔的应该如何接线。

网友A:
买配套的线,自己接麻烦,试过
工控人加油

网友B:
最简单的方式,买屏幕的时候直接叫厂家给你配,你只要说PLC型号就行了,自己焊脚一次焊好还好,整的不好烧端口,通讯经常无故中断,干扰等等各种情况都有,够你整的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C:
把线翦断再驳接安全,防止焊坏

网友D:
直接配买比较好,也不贵,自己焊麻烦而且通讯连接容易出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直接配买比较好,也不贵,自己焊麻烦而且通讯连接容易出问题
我问了厂家,没有这样的线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