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S2107新买的屏,怎么下载程序?在线等!!!

楼主(2018-09-10):
GS2107新买的屏,怎么用电脑下载触摸屏程序?在线等!!!

网友A:
要先安装GS的驱动程序,在安装软件的DISK1\tool\Gs文件夹中
这个我早就安装了啊

楼主:
有没有人知道啊??????

网友B:
不是提示软件安装错误吗?

网友B:
完整地安装GT WORKS3,不要只装GT DESINGER3.

网友C:
GS2107屏,最近用过,管网下载的软件包,安装完后又安装一次GS插件,在安装包里找的。测试下载成功。没问题,电脑系统WIN764位。新建工程时型号没选错吧。

楼主:
软件卸载,重新安装还是一样!!!无语

楼主:
我去官网下载了最新的GT Works3,安装没有任何问题,但是还是和之前一样,下载不了程序,一样的提示:没有正确安装软件。请重新安装。再等9分钟就可以打客服了,希望可以解决!

楼主:
客服回我,要用原装线!

网友D:
试一下用网线下载???

网友E:
这个我最近正在用,我问过客服,第一次下载程序的话必须用USB连接线,下载好程序后就可以用网线来下载了

网友E:
软件要用GT Designer3,我这边也和你是一样的情况,可以不用原装线,我的线就是绿联的

网友F:
这情况我也没遇到过。  有可能软件没有安装成功。

网友G:
你要先安装OS

网友E:
我觉得是你驱动的问题了,别的没有什么疑问了

网友H:
这个是软件没有安装好的缘故,安装的时候有没有把杀毒软件和360关掉呢,如果没有,驱动插件都被清除了,这个要重新安装。。。

网友I:
笔记本或电脑电压过高   我两台电脑一台正常 一台跟你的状况一样

网友J(2018-12-22):
扯淡了,这个触摸屏客服很不专业。(之前我也是你这样的问题,居然让我去售后)你用一个sd卡把bootos写在sd卡里,然后重启它会自动升级的

网友K(2022-02-28):
如何解决我的和你的一样的状况后来如何处理了?

网友L:
1 软件问题可能性很大 ,一个软件没有完整安装误删除了一些东西  2 你的GS触摸屏型号对不对,因为现在出来了带N的产品了

网友M:
用过,正常。可以直接下载。

网友N:
GOT型号是不是选错了,后面带N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