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菱模拟量输入问题

楼主(2018-09-11):
三菱的q系plc 接了Q64ad 模拟量的输入,数值输入,采集电压为0-10v。但是我输入电压为0时,采集的数值会突变,有时候时0,有时候时65536,一直在跳变,怎么解决,求助。

网友A:
電壓跳動很正常
你監看的的數值~要選有正負號的
不然就會出現這樣

网友B:
65536值是负值吧
你做个区间值就可以,0-10V对应0-4000就行了。
下载积分:+1(新人来袭) 区间值怎么做 求详细操作

网友C:
会不会是寄存器数值冲突呢,我有遇到过这种情况,先清除PLC内部存储器操作再写程序就好了呢,希望可以帮到你。。
下载积分:+1(新人来袭) 不是这个问题,只要不是 ..

网友D:
学到东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