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9-11):
請教三相不平衡電路的功率應該如何計算?  A:172     B:308    C:155  如何計算出功率來?謝謝指點

网友A:
什么样的负载?

网友A:
三相功率=        A相功率  +  B相功率  + C相功率
A相功率 = 实测A相电压  U(大约220V) * I * 功率因数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样的负载?

變壓器

网友B:
一般为电机问题,或控制器本身电流采样精度问题

网友C:
二楼正解

网友D:
二楼说的有道理,三相不平衡只有单独求三相功率在求和

网友E:
不要那麼嘛煩,裝一個集合式電錶即解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