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9-11):
請教像我下面簡易圖畫的方法接線能不能測量相電壓?

网友A:
你测得电压是多大,这个图不对,
  • 下载积分:+2(上官喋血) 所谓相电压指的是每一相 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    你测得电压是多大,这个图不对,

    三相 380V

网友B:
    三根相线中任意两根间的电压称线电压,任意一根的相线与零线间的电压称相电压,三相电压的相位相差120度,线电压是两个相的相电压的矢量和,线电压与相电压的大小关系是:线电压=根号3倍的相电压。对于市电,相电压220伏,线电压是220伏的根号3倍,即380伏。

网友C:
    三相电压表

网友D:
    这个问题,在每个电压表上并联一个电阻,比如100k,这样测量的电压才比较准,因为每个表内阻不一定相同,再就是三相电压要基本上平衡,这样测量的结果才接近相电压。

网友E:
    引用楼主peilei1031于2018-09-11 10:00发表的 請教相電壓的測量方法 :
    請教像我下面簡易圖畫的方法接線能不能測量相電壓? [attachment=225634]

    你现在这样的测量方法不就是相电压了吗,还想测什么相电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    三根相线中任意两根间的电压称线电压,任意一根的相线与零线间的电压称相电压,三相电压的相位相差120度,线电压是两个相的相电压的矢量和,线电压与相电压的大小关系是:线电压=根号3倍的相电压。对于市电,相电压220伏,线电压是220伏的根号3倍,即380伏。

    感覺又回到上學的時候,當時學會了久了就又忘記了,

网友F:
    如此,星形点是虚地,三只电压表同型号时可以。最好还是把虚地接到零线上,所测结果才是准确的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    如此,星形点是虚地,三只电压表同型号时可以。最好还是把虚地接到零线上,所测结果才是准确的。

    8楼正解!

网友H:
    这人就没闹明白什么是相电压什么是线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