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9-11):
我用三菱PLC来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运转,不知道怎么操作,各位老师请多多帮忙。

楼主:
步进电机如何实现正反转

网友A:
你看手册没,,步进驱动里有方向的(方向+脉冲),,,请看看手册

网友B:
看看步进电机驱动器的,有一个是正反,一个是脉冲,两个相应的对上就行了。

网友C:
程序包含:
1.回零
2.正转点动
3.反转点动
4.正向位置定位
5.反向位置定位
附件: 回零正反位置.pdf (61 K) 下载次数:245
  • 下载积分:+1(旺缘梦) 真诚感谢!

网友D:
    控制器上有正反高低速信号,
    那两个端子是控制正反转的端子呀
    前两年靠运气挣的钱,今年终于凭实力亏完了

网友A:
    这个回复是最正确的,也使用于伺服电机控制,,简单明了,,学习了
引用 网友C:
    程序包含:
    1.回零
    2.正转点动
    3.反转点动
    4.正向位置定位

网友E:
    最简单的可变脉冲数指令:16位指令PLSV    32位指令DPLSV,格式如:PLSV  D0  Y0 Y1   其中D0的值为脉冲频率即速度只要在16位的范围内可以随意取值,例如K10000或K-10000(结合电机选择合适的脉冲频率),Y0为脉冲输出端,Y1位脉冲方向端,当K值为正值时电机正转,为负值时反转。这里可变速的寄存器的值可以不考虑。 16位运算时为-32,768~+32,767(0除外)32位运算时为-999,999~+999,999(0除外)
    相对位置指令:16位指令DRVI   32位指令DDRVI。格式如:DRVI D0 D1 Y0 Y1    D0与D1的值如上,这里D0为指定输出脉冲数(相对地址)即为电机转动圈数,D1为指定输出脉冲频率即为速度。正转D0 D1 的值为正值,反转D0或D1的值为负值即可。
    绝对位置指令:16位指令DRVA   32位指令DDRVA。和DRVI的格式相同。但是有区别,相对位置指令是每次转动前,以当前位置为原点转动。而绝对位置指令是以初始转动的起点为原点的。其中绝对与相对位置指令的理解还是需要你去看一下FX定位篇手册,论坛就有下载地址:http://down.ymmfa.com/?id=365
    谦虚不耻,前行不止!

网友F:
    要多看看手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