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8-09-11):
有没有哪位大神用过英威腾驱动器匹配第三方的伺服电机的,有的话,望大神指点。

网友A:
伺服不行,步进可以
Your happiness is everything.

网友B:
伺服只能是一个厂家的,还没见过哪个的那么牛逼能用第二个厂家的马达。

网友C:
还是PLC和电机用同一厂家实际
  • 下载积分:+1(yanglinzhong)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    伺服只能是一个厂家的,还没见过哪个的那么牛逼能用第二个厂家的马达。

    不要说得这么肯定。被日系列产品限制了你的思维。好多驱动是可以连接异步电机、永磁同步电机。只是有一些驱动里面没有位置环做不了定位控制。你去看看西门子S120、G120 ,ABB公司E190那个厂家规定必须是要自己电机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yanglinzhong)

网友E:
    国产的有的可以,设置就行
  • 下载积分:+1(yanglinzhong)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    伺服只能是一个厂家的,还没见过哪个的那么牛逼能用第二个厂家的马达。

    有的,很多国产的驱动器都可以用别家的电机
  • 下载积分:+1(yanglinzhong)
  • 这个人很懒,什么也没有留下!

网友G:
    步进电机可以。伺服的话,如果考虑到编码器信号的解码,不太好实现。
  • 下载积分:+1(yanglinzhong)

网友H(2022-05-23):
引用 网友G:
    步进电机可以。伺服的话,如果考虑到编码器信号的解码,不太好实现。

    我问过国产伺服厂家,说只要编码器支持问题都不大,国内伺服编码器品种不多,替换性比较大

    以前遇到西门子37kw异步伺服电机,驱动器坏了,用国产主轴驱动器替换,编码器为2000还是2500线正弦波编码器,当时没有找到这种伺服,用lm339波形整形后替换成功,大功率伺服精度要求不是太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