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关于PLC疑问

楼主(2018-09-11):
请问如果用三菱QD77或Cclink总线,伺服步进可以用别的品牌吗比如台达,三菱有支持ethercat总线模块么?

网友A:
QD77 也有支持少量其他厂家
CCLINK 有支持稍多点其他厂家
但台达肯定是不支持的。
ethercat总线模块暂时没有
QD77支持的如下图

网友B:
多谢二楼讲解

网友C:
貌似也可以支持一下第三方的驱动器。

网友D:
qd77是封闭的东西,cclink貌似开放式现场总线
下载积分:+1(bruce2020) 真诚感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