企业
压力误差怎样修正?

楼主(2018-09-11):
块是FX3U-4AD-ADP 电流输入特性是4-20ma对应数字量0-1600 压力变送器是4-20ma 0-40Mpa 用SCL指令使其匹配后误差太多,实际压力1MPA对应数字量22;请教各位老师应该怎样修正?

网友A:
RTR 做个工式就可以修正
青岛拓能自动化 15908921588 QQ:410295596 愿与从事染色、印花的朋友握手。

网友B:
SCL有误差是因为它小数处理是四舍五入的,你把输入输出的值放大十倍再匹配试试,要么就自己写个公式转换。

网友C:
我最常用的公式是y=ax+b。
小侯

网友D:
照你敘述的來推算
1Mpa應該是40才對
若是1Mpa是22
那麼滿刻度40Mpa也才880
這樣不是感測器有問題就是你用來量測實際值的儀表有問題
若你的感測器有非線性的狀態
而用SCL可以考慮多點成曲線
不一定要用兩點一線
例如
1MPA=22
2MPA=53
3MPA=120
一直到40MPA

网友A:
做个这样的功能块就可以解决线性的误差问题
青岛拓能自动化 15908921588 QQ:410295596 愿与从事染色、印花的朋友握手。

网友E:
传感器不准,你怪谁啊

网友F:
y=ax+b,同解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