软件
三菱3U三角函数怎么求变长

楼主(2018-09-11):
现在已知一条斜边和一个斜边和直角边的角度,如何求直角边的长度呢?求程序样列,谢谢!
每天一点点

网友A:
看3U手册470页有关于三角函数的计算方法
下载积分:+1(小小一电工) 我看过手册,但是好像不 ..

网友B:
你这只有角度和一条边,只有插三角函数表才能计算得出来。
下载积分:+1(小小一电工) 我看过手册,但是好像不 ..

网友C:
一边一角是算不出来的,边角边或角边角可以定下来三角形!
下载积分:+1(小小一电工) 我看过手册,但是好像不 ..

网友D:
不确定是否理解了您的问题。

直角边长度 = 斜边长 * cos(角度)
角度有分角度或弧度,180角度 = pi弧度,可使用 DEG 或 RAD 指令转换单位。
COS 指令接收的是弧度(rad),不是角度(deg)。
全程计算请使用浮点数。
下载积分:+1(小小一电工) 我看过手册,但是好像不 ..

网友E:
直角边长度=斜边xcosα
下载积分:+1(小小一电工) 我看过手册,但是好像不 ..

楼主:
sin的值算出来了,可能昨天太晚程序一个寄存器写错了。。。。 现在算出的值 转整数 不能直接转吗? 看显示为0
下载积分:+1(lushushan123) 0.866
每天一点点

网友A:
转整数后小数点后面的数就去掉了。

网友F:
三菱PLC浮点数比较指令DECMP D0 D2 M0。
当DO<D2,M0接通。
当D0=D2,M1接通。
当D0>D2,M2接通。

网友G:
楼主转整数没错,就是零浮点数转整数只取整数

网友H:
可以转的,因为你的值小于1要用浮点数,要不然直接把小数舍掉了
引用 楼主:
sin的值算出来了,可能昨天太晚程序一个寄存器写错了。。。。 现在算出的值 转整数 不能直接转吗? 看显示为0

网友I:
用基恩士写的,看看能有参考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