梦想
请教:欧姆龙PLC 功能块的使用

楼主(2018-09-12):
描述:程序截图
描述:FB截图
描述:编译出错截图
各位大神,刚接触欧姆龙PLC,在学习FB时,编写了一个简单的FB,然后调用,编译出错,请帮我看一下错在哪里?谢谢

楼主:
不明白出错提示是什么意思,

楼主:
能帮我看一下怎么回事吗?谢谢

网友A:
參數要用建立不能直接拉到母線
知道怎么做了。谢谢。

楼主:
懂了,谢谢。但是怎么建呢?

网友A:
截圖不是有選擇按鍵了嗎

网友B:
错在LD 0.01
这里应该是一个变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