同学
二进制浮点数运算

楼主(2018-09-12):
各位大大看看这段程序,下面的数值为何算不出来了
已经好了 重建了一个 可能是里面的寄存器没内部删除
每天一点点

网友A:
D112其他地方是否使用了,应该地址使用冲突了
下载积分:+5(小小一电工) 热心助人!

QQ(VX):2252241236

楼主:
其他地方都没有用 就是这段程序 用新的写的!很奇怪
每天一点点

楼主:
整段程序在这里,为什么到了转整数就不运算了
每天一点点

网友B:
程序试过了没问题,应该是寄存器地址占用了,再看看其他地方吧。
要么就把完整程序传上来,

网友C:
你的PLC是假的吗

网友D:
除了第一行,其他都是按你程序 写的,结果 和你的不一样。
你的D76可能被程序中其他部分占用了。

网友E:
我記得,浮點數運算的乘除
會占用4個WORD
把D112 改成D900試試看

网友F:
哥,你把我逗笑了
引用 网友C:
你的PLC是假的吗

网友F:
2个办法:1、清空PLC程序,从新写入2、换一个寄存器